联想R400 郁闷的很。

楼主(2011-09-05):
机器点不亮,看到网卡两个灯常亮,我想网卡芯片肯定坏了,就把网卡芯片拆下来,然后开机还是不亮,开了3次,没有想到,故障发生变化了,一开机就电流大2A多,马上掉电保护了。不知道那短路了。手上没有这图纸,也没有个电压的电阻参数。很少郁闷 啊,麻烦各位大哥帮我分析下,会是那组电压短路了。我测各电压阻值,但没有明显短路。

网友:
R400的机器,很稳定啊,肯定是你测得时候不小心碰哪了

网友A:
网卡这样坏法多数都是雷击引起的,估计南桥短路了。时钟,EC(io)都会坏。甚至声卡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这样坏法多数都是雷击引起的,估计南桥短路了。时钟,EC(io)都会坏。甚至声卡都会。

老兄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