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拔掉屏线,屏供电正常,插上5v变0.8V

楼主(2011-09-05):
求解!拔掉屏线,屏供电正常,插上5v变0.8V
请问是不是屏电路坏了 要怎么解决?
感谢各位大虾们

网友:
插上屏线 5V变没了

网友:
换一个高压条试试啊

网友:
要么屏电路问题要么驱动板问题

网友:
带起负载吧!!看屏电路 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上电路有问题.有短路的..从前往后 慢慢查..保险.电容 ..稳压管...

网友:
打下对地值

网友:
重点查下保险,变值的话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打一下屏上供电脚对地阻值,看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看下是不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应该是 对地阻止不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