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800GT小花,MATS测试结果不会看,求位置

楼主(2011-09-05):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9248            0
FBA[63:32]           0         9196            0
FBB[31: 0]           0     16822732            0
FBB[63:32]           0         9956            0
FBC[31: 0]           0         9324            0
FBC[63:32]           0         9300            0
FBD[31: 0]           0         8748            0
FBD[63:32]           0         878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D08 D0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3 D44 D45 D46 D47
   D48 D49 D50 D51 D52 D53 D54 D55 D56 D57 D58 D59 D60 D61 D62 D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88728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点评):
只是小花结果却是全错,不是满天星的话就是DOS环境不纯或MATS版本不对

网友(点评):
这就是经验 可惜不能当面跟你打赌 就是逆时针第四颗报错只是GPU引起的虚焊居多 这个档次的卡没有满天星

网友(点评):
我相信这里很多高手都能看出 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局部加焊逆时针第四颗显存数据线进入的GPU一块

网友:
逆时针第四颗报错 不过大多数都是GPU引起的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0
故障是小花,要是结果是对的,全部报错肯定就是花的看不清东西了。再次说明,那个满天星的故障就是出现在73、76、85这些卡上,厂家肯定比我们明白,不会发现问题还不改正,高端卡还继续自己
楼主的结果显示全错,你是如何看出逆时针第四颗?

网友:
N卡是逆势针数,也就是从底下往上数。

网友:
观摩中  学习了

跑车霝魂 -5 严禁灌水

网友:
每颗显存都报错,要不是你用的MATS版本不对,要么就是显存全部有问题,这种情况应该是星星点点的花,就是满天星那种了,而且加热了以后会更花,只能全部换掉。

网友(点评):
这种卡不会有满天星现象

网友:
谁见过9800GT出现满天星故障的?楼主用G98测试,版本也没错,应该就是测试环境不对,DOS不纯。

网友:
MATS的结果一直不会看

网友:
显卡 是核心的 问题  拔下来重值就好了

网友:
焊核心吧没有别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