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坏了

楼主(2011-09-05):
  我的U盘是kingstonDT101G2 8G的 昨天还好的今天不知道怎么插电脑打不U盘了 格式化也格不了 点属性显示为你的U盘可用空间为0M   去年买的标掉了说是不给保 有什么办法能恢复么

网友:
换块板子做下量产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提示未格式化,用WINHEX试下,可能DBR 坏了

网友(点评):
不是末格式化是格不了盘

网友:
   有高手能来指点下么 ~

网友:
量产试下 有可能会好

网友:
有可能是储存芯片坏了,那就无救了,我有一个就这样

网友:
用ChipGenius检测下主控 然后下载量产工具 若是只用来修复 很快的

网友:
找开壳子,看看是什么主控,针对主控找个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差不多了,一般中毒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病毒太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