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刀小试9点-14点搞好3台本本

楼主(2011-09-05):
今天可以去摸彩票了,从来没有一次像几天这么快搞好3台本本
第一台,DV2000  7200显卡,开机报警这种机器不用太多废话,拆掉显卡重植。连拆带装带修一个小时搞完
第二台,HP4416S 二修本本,上家动过EC了,待机短路电流0.1左右,按开机键不触发。维修思路,既然是短路很有可能有元件发烫,拆机后先测试没3V 5V待机,后来发现待机芯片 51125发烫,断电测试芯片的每个引脚,发现第4脚和第8脚短路,一看是3V线性电压。没办法只能+3VAL相连接的电压。

最后拆到EC发现不短了,于是不多说废话,换掉EC,再次通电,发现51125不烫了,但是仍没3V 5V待机电压,其他的线性电压都出来了,再次测试EN0发现电压只有1.2V 因为看不太明白这个电路,于是请教了一下群里的朋友,朋友说这里的电压3.3V才正常,因为手上没有相同的芯片只能把芯片拆了重焊,运气不错焊完后发现跑码了,把机器装起来一切正常

第3台,是一台6531S也是AMD的机器故障 ,POST卡复位灯长闪,CPU复位电压从0V到1V来回跳。维修思路,按时序图来看CPURST是由北桥发出来的,而北桥是接到南桥的PLTRST后才发给CPU的于是直接去测试南桥的PLTRST信号。

南桥先发出A_RST#然后经过U33变成BUF_PLT_RST#,为了缩小故障范围,于是断开U33结果 A_RST#点的电压还是来回跳。看来问题出在南桥上,因为诊断卡能跑代码,所以测试了南桥供电正常的情况下,直接就把南桥给换了,(这中间搞了个乌龙,把北桥当南桥给拆了,所以植了两次球焊了两次,,,悲剧,,)换完后本来以为没问题了,结果上电后发现诊断卡灯常量,难道换的桥是坏的?等等看看南桥外围有没有掉件,后来发现一个电感的一头翘起来了,重新焊回去。OK代码出来了机器也点亮了

网友:
牛啊  这么有速度

网友:
技术加运气都到了,不错啊

网友:
我们这里一天能修一个就很不错了。楼主一会就修好了3个。看来生意很好。

网友(点评):
不得不承认。维修有时候和运气还有心情都有关系

网友:
植了两次球焊了两次,,,悲剧
LZ你南桥是换的还是重新植的?怎么植二次?

网友(点评):
从其他板子上拆的桥

网友:
楼主生意很好,修本效率又高,有前途

网友:
北桥都能当南桥。楼主眼神。。。。。。。。

网友(点评):
AMD南北桥查不多.不仔细看就会看错的.

网友:
7200不换改良的估计还得返修的,不过你这个伏笔打的不错

网友(点评):
哈哈 还得多谢谢版主的指导

网友:
犀利啊。。哎。。。。。

网友:
很羡慕楼主的生意

网友:
想知道LZ用的什么POST卡?

网友(点评):
同样问什么卡,这么牛?PCIE接口吧?都能跑马?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东东测的a_rst#?

网友(点评):
用万用表

网友:
运气来了  什么也挡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几快钱的那种,在有些板子上是可以跑码的

呵呵  那我们用的差不多
不过你的技术确实不赖啊

网友(点评):
我是新手,远程课件还没看完呢,现在是一边学一边看

网友(点评):
同样疑问。

网友:
呵呵呵   速度   技术   不错哦

网友:
生意好啊,技术也不错

网友:
楼主是用的什么POST卡,复位电压来回跳诊断卡还能跑码?

网友(点评):
怎么和你说呢就是刚跑码 接着就自己复位,所以能看到跑代码

网友:
一天搞定3个本本,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