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 不触发 没待机

楼主(2011-09-05):
联想SL410 不触发 没待机 3  5V  系统供电芯片 ISL6237
测6脚VIN 有19V  4脚ONLDO 4.3V 7脚 LDO 5V 3脚5V 8脚LDOREFIN 0V 1脚REF 2V 19脚5V
14 27脚都5V 10 30脚没有输出. IC我换过了.请问还有什么脚位要检测

网友:
1脚基准电压看看!

网友:
进来学习了    楼主继续分享啊

网友:
LDO应该是5V

网友:
我手上的一块SL410(DAOGC2MB8E0)板子刚拿来时 待机有时有3v 5v 开机一亮就灭 试着开了两下后和你的现象一样 正在查。。。

网友:
BST要有5V ,LDO要有3.3跟5V

网友:
查芯片旁的电路!基准电压是否被拉底

网友:
看看后端有没有短路的。短路的也会拉低一些电压的。。。

网友:
修好了,记得上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