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求思路

楼主(2011-09-05):
494和339组合电源。。。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滋滋响。。。除了12V还有2V左右。。。别的都没了。。。待机5V正常。。。绿线5V有4.7V左右。。感觉问题不大。。。检查了很多地方。。。没发现什么问题。。。现在没有什么思路了。。。高压滤波电容以换过。以前的损坏
电源

网友:
短接绿线和黑线
第四脚电压是不是0V,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后级短路,过压保护了

网友:
换一换12v的整流二极管,及滤波电容

网友:
电源滋滋响是短路的表现,重点检查低压部分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容是宁愿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 过后如果还是哪样的话 估计是后级得整流输出的问题 主要可能的原因是输出二级管 和功率变压器

网友:
看看5V整流二极管是否短路。。。。。。

网友:
换494 查输出整流管 推动管 住开关管

网友:
我拿到它就是胡如何下手帮帮啊各位大哥

网友:
低压区整流管有短路,高压区可能有坏元件

网友:
检查或者更换功率管基极的4.7微法电容性能。最好直接换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