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求助!

楼主(2011-09-05):
单位的山特CASTLE系列C2K出现了3无!无指示灯!无报警声!无输出!风扇也不转!
个位大大多多指点啊!!
看线路板没有明显的短路断路之处.基本也没有虚焊之处!3个保险丝也正常!电池也正常75V!
提供维修思路!最好再来点图!!!!不胜感激!

个人感觉是辅助电路没有正常工作!@@

这就是辅助电路  IC3845

网友:
是不是逆变那块出了问题啊

网友:
检查一下控制电路中所有的三极管,顺便量一下电池电压知否足够。看看大电流工作的元器件是否虚焊。

网友:
电池75V左右!现在是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网友:
你确定是你不插电源电池是75v  电池要有电 电路才工作的

网友:
电压低,电流低,逆变场效应管击穿,控制块不良,都有可能,一个个查

网友(2012-04-27):
我这台C2K是无外电时不自动转换到电池供电,功能不正常。已经烧掉了两个11N120CND仙童管,恢复了还是不正常,没有思路了!又没有电路图参考!

网友(2014-01-10):
我手上有个1K的UPS,也是一样的三无,没有头绪

网友(2014-04-12):
我手上有一个,只输出180V,还在找问题呢~!

网友(2016-01-22):
我的 CASTLE 3K机器,工作正常,输出正常,就是总显示过载并报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