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5 奇怪故障 开机 奇慢无比

楼主(2011-09-05):
我有个  dell 1425 的机器
代工是   LA 3541P
现在的问题是  插上硬盘之后  开机速度就慢  开机画面要好几分钟才能过
硬盘  光驱都能识别到   u盘pe也能启动 但是相当的慢
不插硬盘就没问题  u盘也能启动
硬盘换过了  南桥换过了
sata传输的4个小电容也换过了
sata 两组时钟也正常有波形有电压
南桥sats 模块供电有1。47v
cpu 内存 都换过了

曾经遇到过一样的故障  hp dv2000 的机器  没有修好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插上硬盘测一下供电!

网友:
是用原装的电源试的吗?  或者看看你的硬盘和光区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是用的dell 电源  用的是 联想那种普通接口电源     硬盘供电正常的

网友:
怎么不把南桥供电滤波的那几个钽电解给换了?一般是220或者330的钽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