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5不开机求助,高手进

楼主(2011-09-05):
客户送来台CQ325的机子,故障不开机,换了南桥,IO都不行,124脚KBC PWR ON没电压,开关正常有3。3V,按下时0V,IO供电正常,晶振也有正常,电源指示灯亮白灯跟黄灯,哪位高手帮忙看下

网友:
附上图纸,有高手帮下忙看哪的问题

惠普CQ325 .pdf

网友:
在线等,有人在吗?

网友:
不触发是吗? 待机出来了没。。

网友:
待机电压多少?

网友:
哪个待机?IO上的电压有的,你看图呀,问我哪个电压

网友:
IO的V3AL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二楼有图纸呀,可以下

网友:
高手哪去了

网友:
唉,看来没高手

网友:
这个机跟普通的机不同的,U519输出的5V跟3V没点亮机时是不供电的吧,U519是由Q10跟Q11控制的,短接Q10的5,3跟2,1脚,机器各跟电压工作正常,有5V跟3V输出,北桥也工作,1。5V也正常。现在按下开关跟没按是一样Q11的1脚没电压

网友:
IO换的是新的,开始以为U519的5V跟3V没工作也换过了新的还是一样,所以估计他是要正常工作了才输出的,

网友:
高手哇  进来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
讲得不够清楚,所以不知道怎么样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