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换灯管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1-09-05):
看见论坛有人短接灯管的两只脚当假负载,其他几组灯可以正常使用。没有敢试。因为是上千伏的高压,连到低压反馈脚。怕出问题。有人这样试过吗?
因为维修费只有50,换灯管不合算。只有这样维修了。(4灯的)
大家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四灯改成两灯的。

网友:
怎么点亮3个灯管呢

网友:
短接好像没出问题  嘿嘿 坏了 再来修呗

网友:
貌似灯管接口接个三千V的高压陶瓷电容就可以,不过还是换灯管吧。暗了一个灯效果就是差很多的。

网友:
台式机的灯管,我还真没有怎么弄过,有机会的话,试试 !

网友(点评):
台式机?这里说的是液晶的!晕~~~~

网友:
短路应该是不行的,振荡芯片有输出平衡检测电路的,直接短路是不行的,取消保护脚才行,(不应该是短路,应该是开路)

网友A:
用高压电容四灯改双灯通过多台机器实践是完全可行的。方法是,假设上组两灯为1,2口,下组两灯为3,4囗,只需在1,3口上各接上一只1000p-2200p/3000v的高压电容取代灯管交流回路,在剩下的2,4口上分别插入好灯管就行了。不用去保护,保护电路对于剩下的双灯仍然起作用,是最安全可靠方便的四灯改双灯方法。

网友(点评):
学习,希望上图

网友(点评):
那这样子。。电容在回路里面会不会发热过大啊。。????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改成3个灯管亮呢?

网友(点评):
太好了呵呵 不错 上次因为灯管坏 因为价格的问题没有换灯管 而是用了去保护的方法!!后来灯管烧断在屏里!!还是用这方法好~~

网友(点评):
1000p-2200p/3000v电容去哪找?

网友:
灯管才多少钱一根?
关键是换灯管麻烦,这个与客户说清楚,多收些维修费呗。

网友(点评):
想吧 多收就别奢望的 你没遇到过极品客户 一种客户一种修法

网友:
学习啦。。。。。。。。

二当家de -6 严禁灌水

网友:
喂,如此简单,两只电容,四个焊点,用得着上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高压电容四灯改双灯通过多台机器实践是完全可行的。方法是,假设上组两灯为1,2口,下组两灯为3,4囗,只需 ...

电容中流过的交流电流由于在一个交直流回路中,理论上应等于另一灯管的交流电流,但由于电容隔直流,整机功耗还会相应降低,你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们试试怎么样了说下。。

网友:
理论上讲是可行的,但是个人认为,如果灯管已老化,再用两根灯管,在亮度上就会大打折扣的,说不定用不了多长时间,还是要换灯管。。。只要确定是灯管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换灯管。。。灯管换多了,也就不存在风险的,但前期换灯管还是交“学费”的,。。。。

网友(点评):
不只是理论上的,实际我们已经用高压电容四改二好多台了,没有任何不妥,亮度也够。事实上近年来生产的小屏幕液晶屏,大多数只用二灯了。

网友:
去保护我是弄过,但是直接短路?不是吧高压危险!~~~万一不行就4灯改双灯或者换灯管吧!~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一个灯管才1元钱。。。。

网友(点评):
老弟 要承担开屏风险滴 一不小尽屏磕下 掏钱吧兄弟 是技术不是卖配件滴

网友(点评):
我也换过,真的觉得非常麻烦。

网友:
楼主说的是去保护吧!短接恐怕要起火的,哈哈!

网友:
我穿个灯管就是收50大洋啊!!!直接穿灯管吧!!!

网友(点评):
穿灯管,要剪铁皮麻烦啊。你在哪里啊。收费这么便宜

网友:
还是和客户说明换新的这样赚的不光是钱还有威望

网友:
有时候里头打火          tm不换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