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9液晶显示器两边白屏何故?

楼主(2011-09-05):
求助:19液晶显示器两边白屏何故?

网友:
屏幕分辨率问题

网友:
懂点网页设计的都能理解的,现在宽屏的都回这样

网友:
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我想问问你桌面不会也这样吧?网页这样怎么的就想到是显示器问题了呢?宽屏的显示器水平像素远大于垂直像素这样子很正常啊。

网友:
你应该是刚来这行不久,那个是设计网页的时候不是按宽屏这种分辨率来做的哦,你的显示器没有问题的,你看浏览器的页面是满屏的啊

网友:
显示器没问题,问题是主页设置的问题....一般17寸的页面正好,19寸的当然两边各多一点!~~

网友:
今天刚发现,我的也是19,两边也是白的,是硬件问题?不是原来是网页设计的问题。跟19液晶没有关系。哈哈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帮助

网友:
怎么会有这样的贴

网友A:
出来刷分的吧,这样的问题还发出来

网友:
哥们这个问题  我想了好久也想不出来

网友:
切换到宽屏版的就可以了。 再不行就改分辨率。

网友:
LZ木有搞清楚是哪儿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来刷分的吧,这样的问题还发出来

对于目前来说,木有这样想过,见笑了,最近发烧,脑子不好使了

网友:
分辨率跳的不正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