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31 965独显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09-05):
联想F31 965 独显,故障为开机LOGO处掉电。掉电后待机0.01 可以继续开机 开到LOGO处继续掉电。之前出过不定时掉电,换了个电池管理芯片用了2个月。 电源管理换过 显卡BGA也从新做过。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的故障   望高手解答!

网友:
  加几个CPU电容试试

网友:
没地方加 那只有更换有一个就换一个

网友:
电容加过了。 把CPU底部的空位都加了 还是一样, 结果没搞定 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