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E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1-09-05):
接到一台联想LXB-L15E不通电,拆开检查开关管坏,SG6841坏,都换掉,然后还是没有12V5V输出。
检查发现SG6841第三脚VIV只有10V,七脚只有6V,完全不正常,后又换了一个6841,确定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了。
后光耦,50V22UF小电容也换了,当然是无济于事。

后来心一横,把芯片引脚相连的小元件全检查一遍,还好,检查第四脚相连的一个小二极管,就发现坏了,换掉后。嘿嘿,正常输出12V5V。装机测试正常。心情愉快。

网友:
那修前和修后 1脚的电压值是多少呢?

我的神 刚看了下PDF 1脚是接地的嘛。。。。。。。。

网友(点评):
嗯,一脚是接地啊,但外接了一个二极管到别的地方的。二极管坏了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是6841的第四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