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显示器开不了机,灯不亮,换了电源板和驱动板都不行

楼主(2011-09-05):
有一台明基的FP71G+显示器,刚开始是有时开得了机,有时开不了,拆开后发现有几个电容鼓了起来,更换了后,按开关键还是开不了,后来把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换了,刚换的时候有提示没有信号输入,可一拔电源了再重新插上去,按开关键开不了机,灯也不亮一下,把按键板上的按键和一此小电阻也全部换了,还是一样,测量有3.3V开关电压,这是为什么啊?是哪里有问题吗?按键上的连线都是通的,没有断路,有哪位知道大概是什么问题的帮我提示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不接灯管也是一样的开不了机,亮都不亮一下

网友:
自己顶一下,怎么没人帮帮我啊?

网友:
看到LZ的头像 我的那个思维想象就已经失去控制了

不通电 先查一下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然后看看开关没有没漏电 等等  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这是明基的 通病么   不只是换电容的事  查查保险  管  有坏的吗 ?

网友:
  我来教你 你把驱动板跟逻辑板排线 拆了 试试

网友:
按键板上的所有按键全部更换下

网友:
先量高压板有没有5V3和V电压供给驱动板。

网友:
明基的开关喜欢漏电。把开关换了。还有你说的电容那个地方应该还有个保险。

网友:
开关 都换掉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其实就是按键板上连接开机按钮的一电阻的问题,刚开始量的时候是量其它的键的阻值,量它也有,后来借人家的同一款显示器拆开后测试,没有发现有阻值,后换了一个开机了

网友:
本人对电阻的了解不太懂,为什么有些电阻测量不了阻值

网友:
按键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