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b驱动板18.5的程序

楼主(2011-09-05):
哪位有91b驱动板18.5的程序,麻烦传一下。谢谢

网友:
这就那个程序18.5的

网友:
谢谢,但我用19的写上好用了, 写了好几个18.5的,就是点不亮。

网友:
这是个2025

网友:
注意18.5的屏线和19的的屏线不同。一般分辨率一样的程序都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