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问题

楼主(2011-09-05):
一台DELL的笔记本装系统之前一切正常,装系统后的第二天就出问题了。开机后看见显示屏上面有条横着的头发丝差不多粗的一条白线,进系统后就两个桌面,其中一个桌面显示正常,另一个桌面就从白线往下显示,而且一会有一会又没有,一闪一闪的。最后我用光盘进PE也是这种情况。谁见过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
屏和显卡,自己逐一排除!

网友(点评):
和你装系统当然没有关系,有时候屏线插口松动也会这样。

网友:
DELL的机子 屏问题的比较多  不排除显卡问题 换张屏试下

网友:
多数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换个试试

网友(2012-08-11):
外接也这样么。显卡虚焊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