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维修师傅看下。。关于电源板控制电路难题

楼主(2011-09-05):
接到一个索尼 EX50投影机  是LCD投影   问题是这样 :插上电源红灯亮,按下开关转为绿灯,灯泡随之也被点亮,不到5秒钟  灯泡熄灭  电源灯也灭了   按开关无反应。     等了1分钟后状态灯又亮了   按下开关同样如此 5秒就灭   。 费了3小时时间拆下了投影机  内部就是电源板 主板 LCD  光学组    目测主板电源板没有烧焦痕迹 ,
通电测试 电源板给主板供电的15V 12V 5V 都有 按下开关2.6V信号也有    取下灯泡测试  按下开关不到5秒  3路供电都为0    灯泡没有问题   主板没有问题  就剩下电源板控制电路  2.6V控制那一路跑线  2.6V经光电耦合器控制另一端的17V电压     17V 经多个三极管控制  经过稳压管加到     场效应管G级  当G级有了17V电压  SD级导通     灯泡供电脚有了360V电压    但是不到5秒各路供电都停止了    排除灯泡原因   因为没有接灯泡也是如此    如果在场效应管SD短路   能维持供电    怀疑变压器初级的TOP247YN电源管理芯片不正常   网上查看了相关资料  此芯片内置保护电路   可能就是这块引起      发个帖子问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或者给点建议  或者你们的判断

网友:
难道就没有一个懂得

网友:
这个肯定是保护了,看看灯泡老化没有,灯泡边上有个监测温度的电路,有的是热敏电阻,有的是温控开关,看看坏了没有。

网友:
这些常识谁都知道  我不上灯泡也是如此

网友:
先简后难,仔细观察面板灯,停机瞬间看温度和灯泡指示灯的反应,区分保护范围

网友:
问题确实是TOP247YN    买了一个换上试机正常了  装机测试  TOP247YN烧毁   拿下来仔细一看  给我发的TOP247Y   开什么玩笑  承受电流不一样  只能等订购TOP247YN 再试试咯

网友:
LZ,检修的顺序倒是很顺,修机器就是要果断,不行就换,慢慢的就会懂,

网友(2012-05-11):
我有一台投影机,DX545 三菱的机器,开机3个指示灯亮 红灯,关机也关不了。是不是灯泡坏了呀,高手指点一下。怎么判定灯泡的好坏,谢谢!

网友:
没接触过投影

网友:
你的嘴后好了没 大哥!!!

网友:
灯泡坏了大部分眼睛就看的出来。

网友(2012-10-28):
投影机灯泡好不好,可以用点液晶灯管的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3-03-19):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三洋PLC-XU8800C投影仪,灯泡坏了,没换过,还不知道咋换呢?

网友(2013-06-08):
{:4_132:我也是真的。。。

网友(2013-11-28):
接到一个索尼 EX50投影机  是LCD投影   问题是这样 :插上电源红灯亮,按下开关转为绿灯,灯泡随之也被点亮,不到5秒钟  灯泡熄灭  电源灯也灭了   按开关无反应。     等了1分钟后状态灯又亮了   按下开关同样如此 5秒就灭   。 费了3小时时间拆下了投影机  内部就是电源板 主板 LCD  光学组    目测主板电源板没有烧焦痕迹 ,, D5 q- f4 y1 ^
通电测试 电源板给主板供电的15V 12V 5V 都有 按下开关2.6V信号也有    取下灯泡测试  按下开关不到5秒  3路供电都为0    灯泡没有问题   主板没有问题  就剩下电源板控制电路  2.6V控制那一路跑线  2.6V经光电耦合器控制另一端的17V电压     17V 经多个三极管控制  经过稳压管加到     场效应管G级  当G级有了17V电压  SD级导通     灯泡供电脚有了360V电压    但是不到5秒各路供电都停止了    排除灯泡原因   因为没有接灯泡也是如此    如果在场效应管SD短路   能维持供电    怀疑变压器初级的TOP247YN电源管理芯片不正常   网上查看了相关资料  此芯片内置保护电路   可能就是这块引起      发个帖子问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或者给点建议  或者你们的判断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毛病的机器!top247yn发热就断电了

网友(2014-09-15):
投影仪电源板都有几个电压

网友:
我不懂 这个 但是还是要顶你

网友(2015-01-05):
TOP系列电源芯片内部有热保护,内部场管软击穿或坏了自己热保护了

网友:
用酒精帮助散热就知道是不是热保护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LZ说的问题,但是有时候风扇转了,投影机就会开,风扇不转,就开不起来。

网友:
楼主的配件来没 换上怎么样  后续啊  啊啊 啊啊

网友(2015-06-22):
  遇见了和你一样的问题,第一次修发现top247yn炸裂,换了后试机正常,交还客户,用了一周左右又坏。top247又炸裂,继续换上一颗,能通电,灯泡也能亮,开机大概十多秒自动断电。top247温度非常高。到处检查无果,某宝上购一块电源板,上机问题依旧。拆开电灯板,没检查到有损坏的原件。现在已经无从下手了。不知道楼主那台解决没有。

网友:
从头尾学习中

网友(2016-09-11):
我碰到的问题是,acer s5200  灯亮了30秒后,12V 供电保护,拿掉灯泡后,不会保护。  两种情况下  测了 功率校正 电容上的电压,灯没亮时 电压330V,亮灯后 电压 380V,怀疑top256 过压保护了,因没有 电源板 电路图,又不想手工绘图,直接拆掉 功率校正 驱动管,试机后正常。

网友(2017-01-12):
这种有可能风扇坏掉了,也有可能电灯 板的问题

网友:
是点灯板刚才字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