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一块三星硬盘格式化后数据仍然存在

楼主(2011-09-05):
今天接到一个惠普台式机,说是做系统,客户自己在家做了一遍,但是说没做好,于是按照正常的步骤用Ghost做了一遍,进度条顺利走到最后,然后重启,但是还是直接进到了没做系统之前的那个系统状态,所有的程序及文件都没有改变,该机器没有还原卡之类的东西。于是将硬盘挂到其他机器上查看,C盘无法格式化,但其他盘可以格式化,奇怪的是其他盘虽然提示“格式化完毕”,但查看文件仍然没有任何变化,该在的还在,重新分区也没用,用MHDD的ERASE命令擦除完一遍也没有用,数据一点都不少,真的头疼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三星硬盘的通病,磁头只读了,换硬盘吧

我想也是这个答案比较准确了

网友:
是不是固件的问题啊。。

网友:
用DM10.0试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见过,但我的看法,这个硬盘已经坏了,才是这样,而且我不止一次见到这样的现 像了,本来我还准 备就这奇怪的发个帖子的

网友:
呵呵我见过手机内存卡这样的情况!直接换拉!

网友:
三星通病,我手上也有一块怎么搞数据都在。是固件问题,不用浪费时间了。更换一个新的。

网友:
告诉摸,三星盘分读写磁头的,写磁头坏了,所以格式化也没有用的,硬盘直接丢掉了。三星盘都是这样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  以前也碰过几个三星硬盘是这样子情况 还以为是写保护呢 学习了

网友:
376057772 -8 严禁灌水

网友:
三星的40G80G这样问题的盘遇到几块了,原来不信邪这样修那样搞最后还是一样的结局-不是垫桌子腿就是被收废品的哥们拿秤秤走了,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三星硬盘恢复数据我也行)你咋格式化文件依然在啊

网友:
见识了,还有这毛病,从来不用棒子的东西

网友:
伤心 的硬盘是这样的。

网友:
换硬盘吧!!!

网友:
确实是三星硬盘的通病,哥们扔了吧,叫客户再买一块!

网友:
没有碰见过---把正常程序该试的都试一边--实在不行--就换硬盘--我一般都这样走

网友:
原来如此,还以为是被写保护了!

网友:
重写MBR引导区 啊

网友:
MBR从引导一下。

网友:
三星硬盘的读写磁头原来是分开的。

网友:
磁头只读了

网友:
应该是三星硬盘的通病,磁头只读了,换硬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就用DM10。0 重新MBR
呵呵、祝你好愿

网友:
哈哈哈,,还真没遇见过呢,,下次遇见就好说了

网友:
呵呵,第一次听说有这种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三星80G的,也是这样,应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就用DM10。0 重新MBR
试了没有什么效果,应该就是坏了

网友:
挂在另外一台电脑,复制一些文件,关机,开机,如果文件不在,说明硬盘坏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个三星160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