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打印机问题

楼主(2011-09-05):
共享打印机以前连接的打印没有问题,其中一台电脑重装系统后,怎么都连接不上打印机!提示打印机驱动安装不正确!公司用的无线网络,连接失败后无线断开!以为是系统问题,换一个系统版本后还是一样!

网友:
首先要保证在一个网段,同一个工作组(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看看在不在一个工作组)。如果重做的是服务器,试试给用户名设置个密码,因为WINDOWS默认禁止空密码访问的,也可以再组策略里将禁用空密码访问禁用掉,禁用方法百度里收下,很多

补充点:windowS自带的防火墙最好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