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PE里安装 安装版的XP系统?

楼主(2011-09-05):
怎么在PE里安装 安装版的XP系统?

网友(点评):
我第一次听说可以这样装哦,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我只在PE下面装GHOST版的

网友:
加载虚拟光驱应该可以吧

网友:
去下载 个 系统封装工具吧 光盘的数据拷贝到硬盘  封装下  就可以了  安装速度很快 而且 很好用  具体请google.com

网友:
把安装文件拷贝到硬盘,运行setup,按提示操作

网友:
没研究过,

网友:
不要用ios文件,直接解压出来然后se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