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主板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1-09-05):
以块asus主板P/S2键盘不能用,测供电两条信号线电压.跑线两条信号线进南桥的。我想问的是如果不是南桥问题。bios会导致p/s2键盘不能用吗?

网友:
键盘鼠标一般是IO管;BIOS的可能性是有,但没见过

网友:
英特尔大多由IO控制、英伟达和ATI大多是桥控制,BIOS出错导致的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
估计是热插拔引起的,估计是键盘旁边的排组烧坏了

网友:
键盘外围的元件都换过了。南桥是VIA芯片。我估计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先看看供电,可以刷BIOS

网友:
bios确实会导致这个故障。

网友:
在PS\2旁边有一个建盘控制器,看一看坏了没有

网友:
我也有张C78的,也是这问题啊

网友:
看 IO 和 电压 阻值 正常的话  把 接口 换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排阻后面的排容坏了,我有一块精英的板也是VIA芯片的,数据线追到了南桥里面,可换了南桥,BIOS也刷了也不行,接口那里的排阻,排容,还有供电贴片电感也换了,都不行,还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