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是小白,发个主板维修求助帖,希望前辈们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2011-09-05):
顶星NF4主板

故障:能开机,系统一切正常。集成网卡用得好好的就这么没有了—完全无此设备(BIOS内没有关闭声卡与网卡)。

心想着:就弄了一块独立的8139插上,可无论插哪个PCE插口上都无任何反应(不会提示发现新硬件)。

                          ———好好观察了下主板,没有发现有电容鼓包。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无比感谢。

网友A:
可能是网卡芯片遭雷击了。坏了,如果手头有这样的网卡芯片,直接拆了换了就行,没有的话就只把网卡拆了,在插上8139独立网卡就可以发现了!!!!!!

网友:
测量pci总线是否异常 直接进南桥了  比如pci的供电时钟复位等等 这些都条件  插个usb的网卡也能用

网友:
楼上两位,谢谢了,得到点启示

网友:
桥虚焊可能性比较大,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加焊桥解决了。

网友B:
主板型号是顶星H-N4M2        插上USB网上是能用

集成网卡好用几分钟,掉线又不能用了。独立的还是不认(不提示发现新硬件)

网友:
应该多去基地学习...搞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网卡芯片遭雷击了。坏了,如果手头有这样的网卡芯片,直接拆了换了就行,没有的话就只把网卡拆了,在 ...

谢谢,按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C:
先拆了板载网卡,在装独立网卡,还认不到的话,就重新做个系统,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考虑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拆了板载网卡,在装独立网卡,还认不到的话,就重新做个系统,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考虑南桥吧...

你的意思是拆了板载网卡芯片,是这样吧。。。谢谢。

网友D:
通电用手摸网卡芯片是否发烫,网卡是否损坏,把网卡去掉,加焊南桥 ,不行刷BIOS

网友:
我记得有一次我也遇到网卡突然自动坏了,没打雷,插PCI能发现,能装驱动,就是不能用,无接收数据,最后吹了集成卡,把网卡周围几个电阻电容全搞了,重装系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电用手摸网卡芯片是否发烫,网卡是否损坏,把网卡去掉,加焊南桥 ,不行刷BIOS

这样真行,十分感谢。电容也一定要拆掉?

网友:
网卡芯片拆掉,再插独立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型号是顶星H-N4M2        插上USB网上是能用

集成网卡好用几分钟,掉线又不能用了。独立的还是不认( ...

不知道跟板载集成网卡周围辅助电路,或信号点有没有关系,或许可以测一下。

网友:
根据楼主所述,网卡坏的几率低,PCI总线的问题大,NF4把单桥做做BGA好了,集成和独立网卡都可以用了

网友:
先软后硬,bios完全放电!系统重装一下先。

网友:
确实前天月饼老师给我们讲课就说,有些网卡被雷劈了。PCI槽也会坏  他们是在一起的线  所以你把坏的网卡拆了换独立的看看

网友:
这种雷击的板子一定要把损坏的件拆掉。要不会产生二次破坏的。

网友:
学习了.我有过上PCI的网卡可以用的,但集成的发烫,我没管它.客户用了2个月了.

网友:
刚把网卡芯片吹下来了,现在是开不了机,短接电源,诊断卡不跳码。

主板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