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插网线不上网

楼主(2011-09-05):
今天接到一台HP V3000的笔记本,不上网,插网线没反应,灯也不亮,我把网卡口到网卡芯片一路的东西都换了还是没好,现在没思路,大哥大姐,给点思路,谢谢了,急?????????

网友:
换南桥啊

网友:
你把线路量量把,我前段时修了个主板烧断线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试一试。

网友:
bios是不是关了 网卡捡到了么  如果检测到网卡还上不网 你就跑网口到网卡芯片的线路。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南桥是可能幸坏的蛮多的

网友:
如果电脑里能检测到本地连接,只是插上网线没反映。那就100%是断线啦。
直接网桥飞线接过来把。1236。
修了几台都是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雷打坏或者电路烧坏。

网友:
查查芯片复位信号。

网友:
  好好检查下网卡的输入输出 , 确定网卡这块没问题了 , 还是不行的话 , 换个南桥试试 , 应该就好了 ,

网友:
遇到过,换南桥好。不过每台机器故障点不同,供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