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SL500外接正常 内接无显

楼主(2011-09-05):
集成主板 换过北桥 上部分好的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看屏里面有图像吗?再一个就是高压板、灯管,再下来那就是显卡了。我修了很多机子都是这样的问题呀!外接亮。接上屏就不亮了。

网友:
确认外接LCD 是好的话,详查BGA供电

网友:
这款 就是有这个毛病  不是没有是暗     主板与屏线接口对地阻值你查一下 会有帮助

网友:
把显卡加焊一下......应该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