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飞越V510维修一例(当复习月饼老师的维修流程)

楼主(2011-09-05):
故障现象:上电保护。检修:该机主板为ECS代工。 型号:P4M800PR-M  通电观察,瞬间电源及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且不能重复触发,测量发现电源保护,拔掉四针插头后,触发正常。当然此时无VCORE供电。看来是12V电路有短路,测量12v处二极体值70左右,再测量驱动芯片rt9602(图中u2)14脚到12v并不直通,测量发现图2中镊子所指处4R7保险电阻阻值成100多欧, 再来张清楚的, 更换后,RT9602跟12v直通,但其对地二极体值仍为70多,明显偏低,考虑保险电阻烧坏,以为RT9602有短路,拿掉后二极体值仍不变,当把4R7旁的电容拿掉时时,二极体值恢复正常。这张。 更换后,通电不再保护,但上假负载仍无VCORE. .上真U后,一切正常!

膜拜您的万用表。。。
楼主v5,万用表真是神表

网友:
不错,这种现象很多,不过一般都是烧MOS管,烧贴片电容的倒是很少见,楼主不错啊

网友A:
你这万能表也有点历史了把,呵呵

网友:
三无万用表,好像有点点不干净,擦擦吧

网友:
  加电之前不是要测12v对地阻值吗?偶是菜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辛苦了

跑车霝魂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不是烧贴片电容,是该电容漏电引起12v短路。因该板是在下班前才修完,匆忙写了几句,没表达清楚,见谅!

网友:
这万用表相当的给力。。。头一回见。我以为我的就够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万能表也有点历史了把,呵呵

这表是有些历史了,早期日本原装进口DT-830数字表。在照片上一看显得很脏,平时都没注意,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真给力啊,想想我用的第一个万用表应该都比你的好一点

网友:
楼主,分析不错,12V有短路,造成开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