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193 wide 白屏 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05):
   19宽屏,  开机 白屏  无 联想 LOGO   ,而且 白屏  白的很均匀。熏白的画面。看见这种现象,大家 都知道  屏电路 板。肯定有问题。拆开 打  保险  阻值 无穷大,已坏。  还有 三端  稳压器  旁边 电容 短路。和 升压 电路   电感 边上的两个 电容 还是短路的。先 直接 拆了保险  和三端稳压器  边上的电容。  哈哈 就没有短路了。这个 烧机发。  一烧 就中了。  换上 电容,  保险搭了一根 铝丝线。  通电。OK   此机 简单修复。

网友(点评):
最好用原型号保险帯换多好啊

网友:
这么简单啊..

网友:
简单是简单 ,关键 看你会不会很快的 判断出 问题 出在哪儿。不拆机 ,看外关现象。就能判断。自己的思路和方向,有着落。找到问题那就 好办多了不是吗?

网友:
  本来 想上个图的。    没有时间 修的东西 太多了。

网友:
你不换上符合要求的快熔断保险,以后再烧烧那里呀?

网友:
不晓得嘛   ,我经常搭保险丝  一根线。很少GAME  OVER

网友:
应 大家要求。网上找的图 和这个显示器一样的。          图1 电感L1左下角的电容   C23 C24 打到是短路的  。 图2  F1 保险  阻值 无穷大,已熔断。图4 左边 C11  打到也是短路的。阻值只有39欧。直接把C11  拆下来 。再打 阻值0欧。图1 C23  C24  已 无短路。

网友:
图片上F1 VCC保险不是好好的吗?

网友(点评):
楼主已说了是在网上找的图

网友:
你在那整的图片哦

网友:
楼主 现在 给力咯 都上图咯,学习 学习!白屏我也遇到过和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在网上找的图 ,没有拍现场的 。朋友看清楚点吧,只是做个例子

网友(点评):
好的,不错的。谢谢交流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