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M-P4XA主板随机重启

楼主(2011-09-05):
TM-P4XA主板故障现象:电源部分电解电容鼓泡,对鼓泡电容逐一更换后,CMOS界面下,不论开机多长时间都不会重启,一旦进入winxp桌面就会随机重启,更换多块硬盘故障现象一样,且硬盘在其他机器上正常,内存也更换多条,电源换过,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自己感觉还是主板有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先测一下电压,估计有不良的地方。

网友:
这种现象我遇到过,最后更换一根数据线好了,郁闷

网友:
跟换主板看一下 如果可以就修下那块板

网友:
摸摸南桥发烫么

网友:
是不是集成网卡,如果是关掉试下.

网友(点评):
不是集成网卡的!

网友:
USB,声卡都关了,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