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IBM R40不开机

楼主(2011-09-05):
机器型号:IBM R40
故障:不开机
顾客描述:用着的时候烧掉电源,后来买了一个新的也开不了机,出现问题后没有维修过。
故障分析:烧电源一般会烧隔离保护电路或保险 。
维修过程:拆出主板,目测,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上稳压电源,待机0.05,量Q5 8脚有16V电压,3M 5M没有电压,无意摸到北桥附件的PCB,有点温度,经检查,是U17发烫厉害,怀疑短路了,量C219有6百多阻值,看来是U17坏掉了,找不到一样的型号,只要从一张旧网卡拆了一片3.3V的3端稳压IC改装上去,装好后3.3V出来了 量3M 5M也有了 开机 LOGO显示 OK 前后30分钟搞定!一分钟10块钱 哈哈

网友:
R40的机器还能收300,楼主厉害。

网友:
厉害   这样的问题 如果顾客知道 肯定不给那么多啦

网友:
赚到了哈哈,手艺还是赚钱的

网友:
楼主在电路方面还是比较强的!这样的电路也能改

网友:
LZ靠技术赚钱。。。。么的说。。。。。水平。。。

网友:
这个U17可能值1毛钱。。但知道他坏了。换上。这个就值299.9元。

网友:
前两天修过一台R50 网卡芯片和MAC存储芯片短路。。导致掉电保护,最后直接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