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安泰信的936A的烙铁怎么样啊

楼主(2011-09-05):
各位师傅好,想买个烙铁,主要是修主板,能方便拆焊,想入手安泰信的936A,不知性能怎么样,有用过的师傅给说说好吗。谢谢。也请各位师傅给介绍几款好用的烙铁。性价比方便优先考虑。谢谢。

网友:
936烙铁性价比很不错,而且很多家都有这个型号,选择余地很大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我买了,安泰信,AT938的烙铁了,不知性能怎么样,人家说这是936的升级版。

网友:
安泰信的936我一直在用  不错

网友:
安泰信的936我一直在用 ,QUICK936我也在用,客观的说,QUICK的更好,线比较软有弹性,头不容易烧死,相比之下,安泰信的问题多点。不是广告,请不要联想。

网友:
安泰信的936a不错,我正在用。

网友(2011-10-06):
936烙铁性价比很不错

网友:
如果是做维修,现在还买936就太落伍了

网友:
楼主千万别买。提醒你是有必要的,我现在用的是安泰信的969和威乐的、、烙铁的好坏质量固然重要。但回温应该考虑第一位。安泰信的回温就像个娘们,磨磨叽叽的不上,我主要用来焊芯片之类的小东西。。威乐的才是爷们。。。肛肛的、、取 焊像电感之类的。回温那个叫相当的快。。。现在都淘汰安泰信了。别再浪费钱。直接威乐吧。。。德国的东西还是有口碑的,

网友:
啊,我买了,安泰信的AT938了,他说是说936的升级产品,180元淘宝买的。用着感觉也好吧。你说的没错,回温是主要的,回要是担心回温慢。焊个散热面积大的就费事了。对了,你用的威乐的是什么型号的烙铁啊。谢谢。价格贵吧,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烙铁,自己用着顺手就好,前两年买的谊华937D,用起来还凑合,就是加热速度太慢,回温也慢,最后自己拆开了改造电路,温升快多了!才算用着顺手!

网友:
很不错啊 我们 门店就是用的这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