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3842,消遣一下。

楼主(2011-09-05):
今天闲来无事修了3842的适配器
随手从料板里拣了个适配器 见开关管k1024炸了。3842也炸了。还有个电阻r9也烧糊了,这个电阻第一环是棕后面糊了全黑。首先换了k1603上去,3824也换了个新的。r9电阻只能猜了,一跑线电阻一边连38426脚,这是输出震荡,那另一边得连开关管了,一跑线果然如此。那先找个大点的电阻当棕黑红试一下吧1k。弄完了通电,我以为还要炸拿的老远。结果没反应。再吧周边的原件用表查了一下,原来r8阻值无穷大了4k电阻换了一个上去。嘿嘿好了输出16v了。反正闲的蛋疼,找了个笔记本料板来连上,开机!哈哈点亮了,一两分钟后适配器开始冒烟了,不好要爆炸了!赶快断电,一看适配器的开关管正在冒烟。是不是r9阻值猜的不对?整个1k的可调电阻连上,一直调到400欧开机不烫了。呵呵挺好玩的!
反正闲的蛋疼,画图来看一下。没什么技术含量供大家消遣一下。

网友:
由于栅源间看不见的极间电容的存在,这个R9如果取值过大,给这个电容充电太慢会使驱动波形的上升沿不再陡峭,开关管由导通到饱和就会出现一个处于线性状态的过渡期,此时就会消耗很大的功率能量。
R9一般在10---51欧姆间选取。

感谢你哈,其实我就是不知道原理。这下有拣到一点了。

网友:
你这个适配器估计不是笔记本用的吧,做工太差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真的很差啊

网友:
3842的PDF查查看就知道R9的大概阻值了吗(22欧),你这样直接代换是够危险的,多亏下手断电快,不然中秋节的鞭炮提前就响了。哈哈。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是22欧的电阻!~有好多的电源也同时并联个4148二极管在22偶电阻上!~

网友:
开关电源热区维修不当很容易炸

网友:
是的。一般是22欧姆。

网友:
这玩意还修啊, 买一个三十块钱

网友(点评):
修电源纯属娱乐

网友(2011-10-11):
UC3824多数用于推MOS管,由于要对栅源之间的电容进行充放电驱动,所以驱动电阻不能太大,否则引起开关管不工作在开关模式,引起管子发热,散热不良时一定会冒烟的。LZ可得小心维修啊。

网友:
来学习了,看来还有好多东西需要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