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邮购乐华B.NTA93A到货!有点儿问题。

楼主(2011-09-05):
邮购了乐华B.NTA93A 2块,专用烧录器一个。按照说明把EasyUSB Writer4.1 升级到4.5,刷写过程正常。
但看说明,烧写成功后会自动开机,可我的没反映,量KO键3V,对地短接应该就开机了,可是还是没反映!!
是我刷写错了?还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2010-09-05):
ISP ON
SPI FLASH TYPE:EMBEDED 128KB S-FLASH
SPI:FLASH STATUS FLAG=00
CHIP ERASE OK
PROGRAMING SUCCESS
ISP OFF
USED TIME:11SECONDS
---END-----
刷写成功后显示如上。
刷了几个程序,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1-09-05):
写的程序有问题,所以不开机。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程序有问题,,写错了,,

网友:
乐华程序更新很快, 新出的板用旧版程序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我再试试吧。

网友:
刚才试验了一下其它程序,还真不错,刷完程序黄灯就亮了,为什么不是绿灯亮,而且接上屏就开不开机了。
哎,真背,驱动板刚开始研究就坏了一块.......换个就能正常显示了。
还有个问题,一调分辨率就出问题。

网友:
终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