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和其它元件会不会过期!

楼主(2011-09-05):
请问我买了很多电容和其它元件有没有过期的!质保期是多少年?谢谢大家!

网友:
没有过期 只会老化  用个几年都没什么问题  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
我记得电解电容好像是有日期,如果年数太多的话电解液就会干涸失去容量,不过具体的日期我忘了,但是,日期肯定是很长的!电阻类的应该没有日期吧(只要保存好)?

网友: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一般都是买一大包可以用个大半年。

网友:
这个不漏液 或液干应该都没事

网友:
电解电容需要买了就用因为那个东东里有电容液 干了就报废了。其他的还真没听说过期的。但要注意不能把引脚氧化了。

网友:
一次买一大包,至少用3个月。管球他呢?

网友:
我一买就买一包,用完了为止。

网友:
嘿嘿,怕过期就使劲干活,使劲用。

网友:
严格的说,铝电解电容确实有经过长时间贮藏造成失效的现象。
记得上学时,教科书上确有提及,还提到长时间贮藏的铝电解电容,
在上电路板正常工作前,必须先缓慢的提高其充电电压至额定工作电压。
万不可一次性加到其额定工作电压,否则会损坏(爆裂、失容、过热、短路)。
至于其他的原件,只要保存方法没问题,应该没有保质期。
不知楼主可满意我的回答。

网友:
十几年的电容还在用,不知道楼主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