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引起重启

楼主(2011-09-05):
昨日,一组装电脑使用中突然重启,运行至XP画面后又重启,然后就一直到XP画面重启,断电后重新上电开机,故障依旧,后经检查发现拔掉光驱后OK,应该是光驱不良导致;由于本人维修电脑不是很多,故没有遇到过此种现象,有点不太明白----------光驱不良为什么会导致电脑运行至XP画面重启呢?此光驱的不良原因可能是什么呢(由于时间关系,光驱还没来得及维修)?望知道的师傅能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亦可能是电源功率太小的原因。

网友:
那是因为IDE线有问题,你试试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