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明不是通病的ibm x32!很多论坛都没解决的!

楼主(2011-09-05):
一个ibm x32的机子。待机0.03a,加上键盘触发一下,咳咳,到0.2a就不动了。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是有电压未出来,好吧。那我就挨着挨着的检测线圈的电压吧,检查一圈,发现都是正常的,就是cpu单元没电压,好吧,查图纸 发现VTT_PWRG没电压,好吧,那就来查查VTT_PWRG从那里来的吧,

从max1845发出来的,没发出吧,那就检查下工作条件吧,哎呀,郁闷啊,如前面所说的,线圈有电压输出,分毫不差

,好吧同学要说,可能是电容漏电,好吧,啥话都不想说,换吧,毫不犹豫的换了。当然涛声依旧。
当时就怀疑呢,是不是这个pg信号被拉低,好吧拉低,我就把pg的脚挑起来看看吧,汗哒哒的是,居然没电压出来,但是max1845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啊,大家又想说芯片坏了。
好吧,换吧。当然。还是涛声依旧,现象一样!我就纳闷了啊,这是为什么呢。过后有同学说,好像cpu出来电压与VTT_PWRG没关系。
这个、、、、好吧火了。把adp3205换了吧,。当然,结果好似一样的。又有同学说cpu电压输出的电容可能有问题还有那电感,好吧,俺就挨着换吧。当然结果是一样的,木有反应。
啧啧,表示压力很大。哎,没办法仔细检查下adp3205的工作条件吧,正常,神奇的是居然时钟开启发出来了-CLK_ENABLE,3.3v。这这。让我情何以堪呢,神马情况呢。
为什么VTT_PWRG没来,居然时钟都有了。我勒个去,去看看时钟呢,汗哒哒的,时钟工作了。cpu到底是肿么了。为什么没电压呢,VTT_PWRG到底是肿么了为什么没发出来呢,到底是肿么了,经过和群里的朋友门讨论,还是拿不出个结果啊,所以呢,求关注,求关注。

这个VTT_PWRG电压没有是吧,试试飞个电压过去,3.3v吧,飞一个过去,电流到0.4a,还是木有反应,我勒个去,仔细在群里看以前的x31是什么情况,看看啊,全是通病,木有发现和我这个差不多的,但是在其他的论坛看见了一样的故障,但是都没解决,哎哟咦哟喂,这是为什么呢???求关注,求刺激,求回复,各位大神。谢谢先,记得关注。

随便求个思路!!

你看看是不是CPU供电的推动管出了问题,就是两个小的八角管。
还有FB1 FB2反馈有无问题
按说PG信号 两组输出电压正常就应该有 除非一个是芯片坏了。一个是两组电压 一组或两组比正常的电压高或低百分之十
换个新的如果VTT_PWRG被拉低是因为芯片没有焊好,重新焊,CLK_ENABLE,3.3v是不对的,正常应该是低电平,如果CPU电压出来了他还是3.3v,就直接把15脚挑开吧!具体原因不清楚,这样一定可以的!

网友:
该说的在群里都说了,不能怪我们水平差,只能怪这机太神奇。。有修过的兄弟帮他一把吧。。这伢修个机,挺不容易的,别打击他的信心

网友:
查下PMH4的时钟电容,及VTT_PWRG的一颗上拉电阻是否正常。还有确保MAX1845和ADP3205的PWM电感端都有正常电压输出 ,这样的话才有正常的VTT_PWRG,随后才有-CLK_ENABLE和VR_PWRGD,这时南桥会先后得到CLK和PWRGD,南桥才能发出-PCIRST

网友:
VTT_PWRG的一颗上拉电阻是正常的,上面电压也有3。3v,时钟开启信号都有了。纳闷啊,max1845工作已经正常了。没输出pg信号。你是说adp3205工作正常了才有vtt-pwgr的?

网友A:
看了半天、全是好吧、好吧、好吧、LZ思路混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全是好吧、好吧、好吧、LZ思路混乱!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检测max1845的pg和adp3205条件。那大神你给个意见吧

网友B:
真正修本哪有这么多时间测这些信号,就是快修,一修机就是秒杀才行,说明你修得本子少

网友(点评):
那请问,这个故障,怎么秒杀啊,求分析。嘿嘿,是他们不修的,才有时间研究下撒。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3板斧,完了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正修本哪有这么多时间测这些信号,就是快修,一修机就是秒杀才行,说明你修得本子少

原来高手是这样修机的

网友(点评):
快修,是什么。就是很快的修机子。嘿嘿。这都知道,但是能很快修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同病,还有就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当然能秒杀。而且老板也喜欢,但是有些东西就必须分析了。不然拿什么来拯救我们的板子,拿什么来秒杀

网友:
小小学徒工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哥,小心被人看到,认为是灌水,虽然知道你是看晕了。但是别人不知道。嘿嘿

网友:
cpu核心没有就看cpu核心ic3205和3415的工作条件呗。。你管它有时钟还是没时钟?

网友(点评):
看了的啊,adp3205的条件都看 了。就差一个max1845的pg信号 3415也检测了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你一个人遇到的啦,随便在论坛内里面一搜索一大片。有人说与PMH?的那个电容有关  更有人说跟开启信号上的某个电容有关系……说实话前几天我就一天T40这样的问题换板子了  ,真的找不出原因了……我的是VTT_PWGD没有但是CPU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复位。我还尝试把上拉电阻换成10K的……结果还是同样让人心寒。如果有一天谁真正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希望能跟大家分享下 、现在我那块T40的板子我还留着呢,我等的就是那一天……

你这个复位是南桥收到时钟后,由南桥发出的,一路到其它设备上,另一路到北格,再到CPU,
对啊。我也在论坛找了,都是这个问题没解决,后面也没人回复,修的一般都是通病。我也是把那个上啦电阻飞了一下,结果掉电。哎、、

网友C:
你直接叫他换新机器算了,一个几百块钱的机子,还在修

网友(点评):
没事情的时候分析下啊。同样的问题,都没人来解决啊,全部未果

网友:
这机器很老了修多少 一般都是通病。打酱油。。。。

网友(点评):
呵呵,说了不是通病咯。我也按照通病的方法来修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叫他换新机器算了,一个几百块钱的机子,还在修

   你说VTT_PWGD这个信号油南桥发出的?

网友(点评):
不是,他说的是复位,vtt那个是max1845发出来的

网友:
T4的机器修着还是有难度啊,重要的在与问题怎么解决,不在一个板几百块得事

网友D:
楼主,VCORE_ON这个信号正常吗?没见你提到过啊。

网友:
这种问题还要细心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VCORE_ON这个信号正常吗?没见你提到过啊。

这个信号是正常的。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了,换了3205出了CPU电压,放一会儿再开又不行了,14脚VTT_PWRG一直是低电平,晕死了!

就是。这个问题都没解决的。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