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一块CPU搞坏两块主板

楼主(2011-09-05):
本来这两台电脑都是好好的,主板上插的是赛扬D2.66的CPU,主板是845的主板,我心血来潮,给换了块p42.4b的CPU,结果主板就点不亮了,换上原来那块CPU也点不亮,插上诊断卡,不跳码,啥显示也没有,,,真恼火,,现在我把那块CPU给扔进垃圾箱了
cpu
点不亮

网友:
就当是买个教训好了 这样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
再上其他CPU 测CPU供电和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再测其他信号是否以开启。你该不会不会修吧你

网友:
????有这种事,,为什么不换个板再试试

网友:
主板不会这么容易毁坏吧?

网友:
应该主板有保护,没那么容易坏的,按不跑码搞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