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60GM-P33跑00 D0求思路或时序图纸。

楼主(2011-09-05):
主角:V星760GM-P33, AM3的板。
诊断卡跑00到D0,然后就不走下去了。
CPU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貌似都正常。时钟复位什么也都出了。
BIOS拔了就跑00,重刷了一个仍然是跑00到D0.
桥用力压了压,没见着效果。

非单桥。
AMD 760G北桥+SB710南桥芯片组

网友(点评):
希望能描述芯片组的牌子和型号,是否是单桥以方便回复

网友(点评):
MS-7623微星的

网友:
CPU有没有排除呢,
一般AMD以前+系列的很容易出现这种代码。 要坏不坏的U

网友(点评):
手上没AM3,吐血中。

网友:
加负载试了没

网友(2016-06-28):
诊断卡代码d0是分两种现象的,开机诊断卡直接显示d0跟d0前面有代码跑过。如果开机就是诊断卡跑d0的话就当做不跑码维修,d0前面有代码跑过的情况,也就是内存不过的原因。

网友:
没经过专业培训过,维修费时间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换U和内存试试

网友:
BlOS信号脚有波形吗

网友:
上内存假负载看看 拆外设试试看

网友:
检查全板时钟,LPC 总线,SPI总线,BIOS,系统管理总线,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