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总线故障

楼主(2011-09-05):
   现象:开机无显示,无声响
    故障排除
可能的故障原因如下
1,主板加电后,用逻辑笔测得8088的第19脚有脉冲信号,第10脚的RESET信号在开机时有一正脉冲,第22脚的READY信号在开机时是以个低电平,同时测得U1的第3脚(AENI信号)恒为高电子,这是等待电路产生错误,导致READY总是低电平,检查发现U70芯片有故障,更换后恢复正常
2, 检查CPU的数据地址端口有脉冲,而I/O地址端口A8始终为高电平,用逻辑笔测得U6D 2脚为脉冲信号,而U6的第18脚却常为高电平(注意要把18脚与后极电路断开) 因此判断定是U6地址锁存器已损坏。同时检查U6的第18脚链接的芯片 没有发现故障 更换U6 就OK了
3。 检查I/O的端口数据地址端口全部为脉冲信号 是ROM芯片坏
4, 检测 I/O的地址数据端口全部为脉冲信号 用替换法证明ROM芯片(U18) 是好的 测的U18的输入端第20脚的CS为高电平,系统无法执行ROMBIOS程序,故障部位在ROM芯片译码器的U43(LS138)输出端第7脚的CS7线和U18的CS线上。为避免影响,跳开U18的CS端,U43输出端的CS7任然为高电子。更换C43 就ok

网友:
现实中用的着?好像不怎么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