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L300筆記本沒畫面和背光應怎查 請幫忙指點

楼主(2011-09-05):
查高壓條沒有電壓輸出 圖中2/4PIN 17V和6PIN,8PIN是到高壓條  是不是畫面不啟動導致啟動不了背光  屏線引腳用表電阻擋測全部通  量主機板CN1這數字正常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楼主 不是大陆的吗 用的文字好不让人 难受
东芝的 本本 屏线 容易出问题

网友:
查一下显示电路的工作条件。每个接口引脚都是有定义的。

网友A:
这个机器屏线容易坏,是信号与地线不良,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屏线容易坏,是信号与地线不良,下试试

謝謝回覆
信号与地线不良 但屏線引腳用表電阻擋測全通 這樣測會不準確嗎

网友:
看着难受听着也难受,自已好好再查下电路吧

网友:
找个电路图慢慢研究。。。。。。

网友:
同胞你先换屏线试试,这个机器就爱出这个毛病

网友:
找找电路图 查下接口

网友:
不认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