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源厚膜膜块修液晶电源板12伏偏高怎么办

楼主(2011-09-05):
修一液晶显示器,其电源板很小,电源械管理芯片爆裂已看不清型号。换别的板子放不下,只能修好。最后想到用电源膜块,可是换上以后,5伏输出正常,可是24伏偏高到38伏,上面调阻已经是调到最低了。不知如 何让他降下来。

网友:
不建议用电源膜块来代换,,这个就是有楼主说的问题存在,,电压波动大,

网友:
5伏输出正常,可是24伏偏高到38伏
还是在开机状态?有没有开机?

网友:
还是在开机状态?有没有开机?

网友:
不开机状态下,开机不亮,不知是高压板坏,还是过压保护。这么高的电压也不敢用通用高压板代换

网友:
到网上掏一块啊

网友:
那此l电源不能用模块改了。是几组电输出?只能成品电源板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