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外置键盘问题

楼主(2011-09-05):
本人有一个外置USB键盘,前几天使用正常,今天出现问题,插入USB接口时,提示windows不能识别设备,换了所有的接口结果一样,鼠标正常使用,换别的键盘结果也一样,问问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啊?

网友:
内置的好吗

网友:
这种问题还用问吗   鼠标正常别的外置也正常 那不就是他的问题了吗

网友:
先换系统,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硬件出了问题,鼠标需要的电压少,外接的键盘电压要求高点,很有可能哪USB的供电出了问题,先把USB的电容换了式式看

网友:
先做一下系统看看,,,,在说别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