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准确吗?

楼主(2011-09-05):
今天在淘宝看到主板诊断卡有4位的还有中文的请问大家有人用过嘛 准确吗小弟初学电脑维修想找个捷径点道路

网友:
还是用四位的吧  中文的我用过 没什么用     个人建议而已

网友:
本人觉得还是二位的好用

网友:
我感觉4位的有得主板也不好使啊 听说新出的中文卡升级不少呢因为我是新手所以很想知道中文的好使不吗 我懒着背代码

做维修的 一些东西是必须记下的 客户在看着 你要是插上中文测试卡 上面写着不过内存 请拔插 那你咋办 呵呵

网友:
两位与四位的都可以。。。

网友:
准确率多少啊?

网友:
一般都准,看你怎么用拉。检测卡有时不跑马看灯闪也能看出有没有开机,有的机器是不跑马的

网友A:
一般两位的比四位的准点

网友:
  两位与四位的    都差不多 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两位的比四位的准点

我擦,那我六位的岂不是悲催了

网友:
还是觉得两位的大块稳定..最喜欢那复位灯一闪一灭一闪一灭就跑马很准确

网友:
分i和A,A不大准!

网友:
反正中文的 不 怎么 好用 我 有一个都 不 用 现在用4位的。。

网友:
诊断卡都挺准的

网友:
一般来说还行。不过也有不跑码的时候

网友:
只作参考还可以,想靠它还是不行的

网友:
诊断卡买基地的那个就很好用哇~~~~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奇冠的6位检测卡,还不错

网友:
四位的还行,我用的就是!不过不能过于依赖诊断卡!有时也会把你引入误区的

网友:
一般还是准的,但不能全部依靠它,它只是一种辅助工具,有时依靠它会上当,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