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判断一下是哪片显存有问题

楼主(2011-09-05):
一张FX 4500花屏竖线,DOS文字乱码。以前在别处修过,显存正反各8片,K4J55323QF-GC16(有几片是——GC20,可能被换过,是满天星中的一款吗?)我加热过核心,先是好了一阵,上机进系统后2个小时故障复发!有时偶尔开机画面不花,但MATS不能测完,卡在一个绿屏画面,文本如下:
请问大家,到底是核心问题,还是显存问题?
MATS version 4.173.1.  Testing G70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3784            0         5256            0
FBA[63:32]           0         3784            0         5256            0
FBB[31: 0]           0         3816            0         5200            0
FBB[63:32]           0         3816            0         5200            0
FBC[31: 0]           0         3904            0         5224            0
FBC[63:32]           0         3904            0         5224            0
FBD[31: 0]           0         3792            0     12585720            0
FBD[63:32]           0         3792            0         518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网友:
晶体吧 加热不够貌似 衡温15秒到20秒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又再加热了一下核心,又不花了,但MATS7还是不能跑完!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9040            0            0            0
FBA[63:32]           0         9040            0            0            0
FBB[31: 0]           0         9016            0            0            0
FBB[63:32]           0         9016            0            0            0
FBC[31: 0]           0         9128            0            0            0
FBC[63:32]           0         9128            0            0            0
FBD[31: 0]           0         8972            0            0            0
FBD[63:32]           0         897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D08 D0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3 D44 D45 D46 D47
   D48 D49 D50 D51 D52 D53 D54 D55 D56 D57 D58 D59 D60 D61 D62 D63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231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BACK WRITE  BACK READ    UNKNOWN
---- ----------- ----------- ----------- ----------- -----------
A00        1132           0           0           0           0
A00        1132           0           0           0           0
而且核心供电(三相)MOS管很烫,怎么回事呀?

网友(点评):
测试环境问题 已经OK了吧 不过你加焊不完全过几天还会花的

网友:
主芯片
加热不到位吧、

网友:
从A00——D63是咋回事?
FX4500应该用哪种测?为甚么会卡在绿屏画面?
用的华硕939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