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GM主板开机北桥没温度

楼主(2011-09-05):
一块intel 865GM主板,开机黑屏,cpu有温度,北桥没温度,诊断卡代码AF,求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我也是新手,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北桥 的供电有没有 (看看北桥上的电容有没有电压),或者北桥 有虚焊的,

网友:
没供电{:soso__16046253754367264475_1:}

网友:
我也不懂 求高手

网友:
查北桥的供电啊  有没有贴片电感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