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IBM X31 现在跑码跑81

楼主(2011-09-05):
情况是这样的
原本是代机0。01 后检查发现TB的供电断线了,飞线后代机正常能触发 电流上到0。55左右不动 测试卡跑81
而且键盘正常情况下长按应该会关的掉,现在长按没反映关不了
下面无思路了。。。
谁能帮我?
飞线

网友:
有没有人啊。。。在线等

网友:
把安全心片那块小板插上看看 就是红外那块小板

网友:
那块板插了 而且不管内存插不插都是跑81
而且CPU供电只有0。6

网友:
这种的没有修过,看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