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这种方法刷过bios

楼主(2011-09-05):
我自己没有个现成的编程器,唯一的一个就是用51单片机自己做的一个用来写plc的,一般情况下刷主板bios 都是这样的………用一块好的主板,进系统后下载好bios和windows下的刷新软件,之后把主板上的bios挖下来,之后把要写的bios按上去(bios在进windows后就没用了,只有供电没有数据读写了),之后再用软件刷上去,用这种方法我救活了好多主板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 这种刷法叫 热拔插刷法。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拔bios块的时候要小心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没试过,我在DOS下用TF550的主板在线刷不行,BIOS抠下来后,再放一个上去,打开刷新BIOS的批处理就死机了。

网友:
这早是N年前的事了

网友A:
高人,不过我看别人都是用那个什么机子刷的,我也不太清楚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第一次见,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人,不过我看别人都是用那个什么机子刷的,我也不太清楚是干什么用的

别人都是用专用的编程器刷的,不过编程器好贵,伤不起啊………

网友B:
用过这样的方法。

有些功能简单的,也就一百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这样的方法。 有些功能简单的,也就一百多元。

我自己diy了一个成本不过几十块钱,不过,那速度,普通plc资料少没问题,可是bios问题就大了,几兆的资料要写半天

网友(点评):
那就用一个专用的主板来改造得了,做好主板电路的屏蔽工作,留下BIOS接口方便接插,好过什么编程器。

网友:
这个办法以前在网吧当技术员的时候经常用,现在 偶尔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