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芯片如何去保护

楼主(2011-09-05):
DELL 1427 掉电 温度正常 掉电后再开起来就会掉
要等一回儿机器冷了才能开起来 看回电影又掉了
查图温控芯片

感觉温控出了问题 谁知道这个芯片如何去保护的
把芯片取掉不行 直接掉电

网友:
期待高手~嘿嘿 LZ有这新片不 更换下试试 我怎么感觉不是这里出问题啦 有 没想 过其他的问题 ~

网友:
在论坛里找找  可以去掉  以前看到过

网友:
  纠结了 , 怎么没人来解决 ,? 期待中 .

网友:
走的总线啊,这个机器,

网友:
此IC,2 3脚连CPU座测温,然后经过数模转换由7 8脚发出连EC,4脚为热报警信号,6脚是关键了,当这个温控IC检查到CPU温度高时就会由不6脚发出低电平控制信号,直接把主板所有供电全拉掉,也就是S5状态,楼主温控电路不好修的,特别是换了IC后还不行,你还得查EC和CPU座这两头,但我觉得你的板不一定是温控的问题,你可以量下六脚这个信号有没变低?有那就是温控,没有你懂的,自己再查查

网友:
去掉芯片,4脚6脚该高电平就给个上拉电阻,该低电平就来个下拉电阻不就OK了

网友:
我也有台机器出现这个问题,还没查出具体问题,好像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温控芯片小弟也是常拿掉改長轉....基本上沒問題...還不錯用呢..呵

网友:
小弟我也是常拿掉温控芯片改長轉....基本上沒問題的...呵呵

网友A:
解决了 硬盘供电偏低导致的

网友:
直接找个5V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必要难么麻烦

网友:
不厚道,你不会详细点说说嘛,怎么说故障描述就详细,怎么解决就笼统呢,你不如直接说,解决了,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硬盘供电偏低导致的

我就说了嘛你还想这么复杂,什么故障不要拿上来就想的很复杂了,先排除简单的!是吧这不是温控电路的问题了吧!

网友:
短路U2的2 3脚功拆了U2都可以。

网友:
把温控芯片去掉该长转也可以用的试过

网友:
我也来   学习了

网友:
去掉温控风扇不转

网友:
把芯片吹下来,
然后把4,6脚翘起来,再焊回去,注意哦,4,6脚不要焊到焊盘上,悬空就好。

不行就要换好的温控芯片了!
某些机器EC要检测到FAN-sig  风扇反馈信号,不然也会关机的,所以你确认散热良好,风扇也正常,线没断,刷BIOS,换EC咯

网友:
再补充一下,某些机器SB_THERM#,VGA_THERM#也会自动关机。

部分机器搭一驼锡在温控2,3脚也可以屏蔽掉。

印象中DELL 1427的温控IC是U47,探头有三路:CPU、内存槽、北桥附近,具体请研究图纸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