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1000

楼主(2011-09-05):
  几天前接到台HPDV1000  客户说是间接性的开机!接了以后上电屏就显了,然后有试了几次没什么问题!就怀疑是排线松了,拆机后 ,把线都插了下,没什么问题,打电话叫客户取机器!过两天客户又过来了,说还是那个问题,这次把电压都测了下还是没什么问题郁闷了,怀疑是温控老化把温控换掉,给客户过几天客户又送来了,崩溃!最后索性就加焊了下CPU供电IC     还好客户没再来了!!!!

网友:
不知到底有没有解决呢?期待着......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彻底解决了,

网友:
没有回来肯定OK了

网友:
还没呢,把时钟取下,短路依旧!

网友:
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