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新手问题....老鸟们请进...

楼主(2011-09-06):
修一世纪之星电源..用的插座串了一60W灯泡(怕烧件)  刚开始是上电灯泡就亮..怀疑高压有问题..后来检查j5027r坏了..d209l两个件参数不一样..怀疑有一个损坏...就一起用两个2sc3320代替..1欧电阻损坏..替换..一个整流管烧黑..但量起来没坏..看不清型号..就又上上了.j5027用的是新件..换上后上电..灯泡闪一下就灭..正常了..短接绿黑..风扇无反映..紫绿都是0V...苦恼中...拔电准备再检查..拿电路板的过程中电路板碰到铁壳.."啪"一声..打一个火花..因为很突然..没注意到是哪个地方打的火花...但猜测可能是高压电容放电打的火..本人初学维修..吓一跳...现在的思路就想检查高压的310V部分...可是却发现无从下手..怎么量啊..没有地线啊..红表笔接电容一个脚上..黑表笔放哪儿啊????接另一个脚上???要是查整流管整流后的310V电流呢...两个表笔怎么接啊..本人是新手..不要笑话啊...

网友:
如果单纯的测量高压部分,那么就可以测量高压部分的大电容,就接电容的两个脚,至于怎么接,数字表随便怎么接都行,即使接反了无非显示一个负的读数,但是如果是指针表的话就要看仔细了,不能接反的,红表笔接电容的正极黑接负极.
其实主要是测量一下高压部分的几个MOS管是否损坏,光耦、CPU、低压MOS管,测量了这些基本也就修好了,如果还修不好的话大可以丢掉了,还不够功夫钱!

网友:
其实我就是想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问题出在哪了..现在我买的件钱都值这电源一半了..  还有就是光耦怎么检查好坏??没量过..有没有教程或资料..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红笔接电容正,黑笔接电容负。电压因为是分压的,所以是150V左右。
如果正常,查辅助电源部分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你和我当初一摸一样。

网友:
电源就是自己搞懂它的工作原理了在慢慢查,你这样弄要整坏东西的!

网友:
黑表笔放哪儿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8229-1-1.html

网友:
先看懂电源原理图再来修这个电源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8229-1-1.html

网友:
开关电源分热地和冷地,大电容的负极是热地,整流输出的+5V的滤波电容的负极是冷地。千万不能搞混淆。测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否则后果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