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IN内屏无显外屏有显。

楼主(2011-09-06):
华硕K40IN内屏无显外屏有显。根据客户反映,之前内屏还偶尔有显的,后来都没显了。
开始分析故障,估计是一体桥虚焊了。MCP75L-B3 的BGA,先测量内屏工作条件(接上内屏测量),+3VS_LCD,没供电,没BL_EN,但有+3VS(3.3v),AC_INV(19v)。

追查LCD_VDD_EN_MCP没控制电压,测量Q4501,Q4502正常,接下来可以确定是一体桥虚焊了,确定加焊。

结果让人失望,结果还是一样。

第二天定了个全新MCP75L-B3回来,焊接上去,开机,结果让人失望了。电流瞬间跑0.2-0.3-052就不动了。测量各路供电正常,唯一一路供电不敢确定正常,+MCP_VDD_CORE_O,实测0.87v,请看图

请教各路大侠,这一体桥正常供电是多少V?小弟在此感谢了。
顺便提供电路图下载,免下载分(不知道有没破坏规矩)。
电路图地址(115盘):http://u.115.com/file/bhy2wi9z

网友A:
这个一体桥很难焊,拖焊盘时候一定不要拖的太平

网友:
拆下来重新焊一次吧,焊桥出的问题,应该先处理桥

网友B:
你没焊好吧?

网友C:
焊工还得练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体桥很难焊,拖焊盘时候一定不要拖的太平

是不是对一体桥的难焊的,都可以这样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焊好吧?

后来又加焊了一次,,+MCP_VDD_CORE_O 这个电压实测0.87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工还得练练,

后来又加焊了一次,,还是不行。请教+MCP_VDD_CORE_O 这个电压实测0.87v,正常吗?

网友D:
机器用带灯打值卡测试,CPU连北桥有一个点不通。再拆了一体桥桥检查没掉焊台。用DIY跑线铁扫把扫过焊台也没扫通的,然后在底部桥的附近扫到一个通的,按照PCB的跑线检查结果不通。后来用洛铁加焊了一下测试点再用蜂鸣档测试结果通了。

参考2楼的方法,用锡把焊台拖平均,上焊台焊接一体桥,冷却之后测试,电流0.5-0.7-0.9-1.2-1.0,有显示了。成功。收钱了。

谢谢各路大侠指教。唯一可惜的是没有量+MCP_VDD_CORE_O 供电是多少V,直接叫兄弟给安装机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用带灯打值卡测试,CPU连北桥有一个点不通。再拆了一体桥桥检查没掉焊台。用DIY跑线铁扫把扫过焊台也没 ...

楼主就是那个点氧化了吧。你总结了没有 这个故障是什么问题:是桥虚焊了?还是那个焊点氧化了与CPU数据线不通?

网友(点评):
恩,没错,应该是焊点氧化了。下点焊膏加焊了一下有能连通了。

网友:
呵呵呵  直接飞个3.3过去看看

补充内容 (2011-9-27 09:56):
过一会又没有了  是不是电压在变化???

网友(点评):
试过了,有背光一会。然后又没背光了。

网友:
之前的故障是机器经常掉电,估计是一体桥虚焊了,后来过了几天机器就能开机,内屏无显,无背光,外屏正常,但还有掉电的故障。

PS:一体桥焊接好以后 ,其实内屏还是无显的,拆开内屏,拔插几次排线后,内屏正常有显了。

谢谢各路大侠指教。

网友:
我现在修的机器跟楼主一模一样的故障现象,加焊了MCP75L-B3故障依旧,现在确定是屏的问题了,没有产生22V的升压,怀疑是8790ae的问题,还要等放完假发芯片回来。